捷波890t 有时点不亮

楼主(2008-12-14):
捷波 p4m9mp lf,有时开好几次才能亮,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啊
点不亮

网友:
不亮的时候走什么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电容看看电容看看电容

网友:
换电源。我修过一个板子就是按好几下才能开机,关机以后得等一会才能在开机。换个 电源就好了。

网友:
桥是南北集成一起的,按下桥看看是不是可以亮。这个问题应该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