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powershot a700故障现象

楼主(2008-12-14):
canon powershot a700相机正常使用情况下出现故障,希望各位高手和老师帮忙分析下原因。
故障现象:
          在相机处于照片浏览拨盘状态下按开机键,能正常开机和浏览照片等正常操作,但按关机键关机时,只能把液晶显示关掉,电源指示灯则一直亮;若在照片浏览拨盘状态下开机后按MENU键,则原来的菜单设置功能出不来,却能把机器关掉(包括电源指示灯)。
          在相机处于照片拍照拨盘状态下按开机键,则镜头会出来半截,但随即就自动关机,无法拍照。(电池肯定有电)
          在相机处于照片浏览拨盘状态下按开机键后,再把拨盘转到拍照状态,仍然是镜头会出来半截,但随即就死机,此时电源指示灯还亮,但一切操作都失效,包括再把拨盘转到照片浏览状态,也无法浏览照片
          在该故障出现后,曾有1天时间各项功能又都恢复正常,拍照也正常,但随后又陷入此故障状态。

先谢谢各位高手和老师!

网友:
拆开从装一遍看看是不是没装好

网友:
换块电池试下,可能是电压不够或者带不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早我也怀疑过电池,但换过好几种电池都是这样,所以就排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拆开后壳到露出主板,没发现按键板和主板表面有啥异常。把按键板和主板之间的连接排线松开,发现排线中间部位裹有一截黑皮,其中有部分黑皮有皱褶,但里面排线没看到断的迹象。不知这层黑皮是干吗的,只在排线中间部分裹著。另外排线跟主板的连接方法,是否是把主板上的插槽压片松开后把排线伸进去再压上?我用这种方法连的,却发现相机不能开机了。试了几次都一样不能开机,所以怀疑我这种连接方法是否正确。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