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7B液晶新现象

楼主(2008-12-14):
今天接到一联想LXB-L17B液晶,开机竟是这种现象,开始以为没得修了,可是点了十来分钟竟然又正常了,最后总结了冷机开启都有此现象,热机开启没有。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希望大家能与小弟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屏供电不足或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屏供电正常,排线也换了,屏线有问题为什么热机开启都正常呢?

网友:
那就用加热法来确定故障点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加热法确定故障在驱动板上,但是板小,受热面积大了,
不知在通电的情况下可否用酒精擦拭元器件?这样应该可以具体到损坏的元器件。

网友:
我感觉是驱动板程序坏了写个程序试下

网友:
MCU   有问题     直接换板吧  图个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电容坏了?有测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容OK的,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