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主板要插拔电源N次才能启动用另类方法解决(暂时使用)

楼主(2008-12-14):
我的一块磐正EP-9NDA3I  939针主板,自带LED侦测灯,07年买的用用的好好的,几月前出现要按2--3次才能启动,到现在要插拔电源好多次才能启动,只要能启动,使用就很正常,只要不关220V的电源就能一次启动,关了220V的电源,就要插拔电源好几次了,烦哦,但是有个奇怪的 现象,我有10个不同的电源,只有一个1U的服务器电源插上LED灯会闪一下,只按一次就可以启动,任何时候都一样,其他9个电源(其中也有一个1U的电源和2个主动PFC台式服务器电源)就必须插拔220V电源N次才可以,插上电源,LED灯不会闪一下。
于是到论坛里找类似帖子,大概是说主板开机电路故障,本人对主板线路不熟,网上介绍的思路是查5V辅助电源,开关针电压,门电路等,都介绍不详细,按上面的思路分析以及上大学期间所学知识,大概知道触发电路和双稳态置位一类问题,插拔电源也是为了在断电和通电(5V辅助电源)时使稳态电路复位就可以触发了,加上我那1U电源启动主板一次就可以,和有LED侦测灯闪一下现象,我虽学的是应用电子,但是也分析不出这个电源和其他电源在加电时到底有什么区别,电源不启动时,20针(或24针)插头上只有紫色线(5V)和绿色线(不同设计的电源电压不同)
于是我想,既然有这种现象,那么猜测紫色线和绿色线电压建立过程存在时间差或是电压差的区别,为了验证进行了如下试验:
1.测量可以一次启动的1U电源的紫色和绿色线电压,分别是4.95V和2.8V,其他电源紫色线电压差不多,绿色线有2.6到4.5不等,于是挑了个绿色线2.6V建基电源在上机试验,还是不能一次触发,看来不是电压差原因。
2.估计是2个电压建立时的时间差,于是在20针插头上剪断紫色线,焊上一个鳄鱼夹,先不连接紫色线插上220V电源,2秒钟后用鳄鱼夹夹住紫色线另端接通5V电后,按启动建。。。心跳加速。。。耶!!!一次就启动了,不断用这方法,断电再测试都能一次启动。
3.我还进行了如下试验,先接通紫色线,插上220V电后,把紫色线断开一下再接通,也能一次就启动的,屡试屡灵。
现在我的板子只能先这样用着,接个开关到机箱,以后再做个延时几秒的 电路接上,到学会修主板时再找原因了。
由于不能上传图片,只能用文字说明了,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板子而自己又修不了,也不想送修,先用我的方法试验一下,可能有和我一样的效果。当然能自己修好那是最好的,希望有类似问题的网友能共同探讨下,毕竟板子不是人人都能修的。

网友:
欢迎像楼主这么有耐心的diyer!
这个问题可以肯定是出在主板上而非电源。
在市电220V进入电源后会由电源内部电路转换成两路+5V输出,这两路即是绿色和紫色线。这两路+5V作用各不相同,但都是主板触发的先决必备条件。其中,紫色+5V为Stand By电压,不同电源通常会有提供1A至2A电流。而绿色+5V为Power On电压,起信号作用,当主板触发后(通电后)绿色+5V会被拉低至0V,而紫色+5V则提供开机所必备的供电。此时电源会为主板提供正常工作所需的+3.3V、+5V、+12、-5V、-12、+5V PG供电,继而主板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你的主板采用的是I/O+南桥的触发形式,在待机未通电状态下,绿线和紫线提供的+5V电压会同时进入I/O和南桥中,故而,当二者其中某一个存在问题时,就会导致主板无法正常启动。
目前楼主的解决法方不是最好的,或许在这样使用一段时间后主板甚至会无法启动。最好的方法还是找到引起无法触发的原因所在。至于原因可大可小,最差的原因就时南桥损坏,当然这些都仅仅是假设。或许I/O有问题,也说不好。

网友:
谢谢指点,我知道基本作用,只是这板子早了点,没几个钱,不想花修理费,南桥北桥和在一起的单芯片主板,大致跑了下线路,好像是I/O开机的,本人对主板狭路不熟悉,以后能上图的权利时,希望版主能指点一二,菜鸟就受益匪浅了,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敢断言,肯定是桥虚焊造成的。加固桥 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2009-07-11):
楼上不要 贸然断言。。。
还是要查各个信号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