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INTEL板子D915PLWD挑CPU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14):
我有一块INTEL的板子,型号是D915PLWD,775针的。上赛扬D2.66不亮,上赛扬D2.8  3.06等4个都不亮,这些CPU在其他775板子正常使用的,但是上775的P4 2.8   3.0  3.2都能正常使用,在INTEL网上查了这型号支持我的赛扬D的,颗实际不能用,是怎么回事,请路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试试BIOS刷新大法吧

网友:
品牌机不建议刷BIOS,说不定刷了 你就再也点不亮了。不支持CD,就用PT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的问题,我以前也修过类似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