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存空位如何增加显存?

楼主(2008-12-14):
如题。NVIDIA FX5200显卡 有8个显存位,A区和C区各四个只分别用了其中A区和C区的两个位置。
现有显存 4颗 32M 16位显存,组成64位/128M显卡。如下图:
图片如下:
现在想在A区和C区的空位上增加同样的显存,组成128位/256M。因为上面有很多小电容空位。
不知道哪些是必须增加的,哪些是不必要加的。

请高手指点。我估计上面的大电容应该是必须补焊的,小电容不知道怎么样。
手头没有这么小的。可否用大一点的代换?

网友:
少的元件要补,而且还要有对应的BIOS

网友:
而且显存周边的元件,替换要慎重,因为一点的偏差,都有可能影响卡工作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