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习笔记和体会

楼主(2008-12-14):
看资料,泡论坛,学习维修近一个月.现在把整理的学习笔记贴出来,与大家共同学习.不对的地方,请大侠们指正.先谢谢了.
根据维修流程学习知识
一、主板电源插口各色线的电压值和作用

       1211橙色线+3.3v
{i/o
、时钟、南、北桥、网卡、声卡、ms-x}

       ⑵ 4、6、19、20脚红线+5v
{cpu核心、复位电路、com芯片、
i/o、网卡、USB接口

                                    电源ic}
       ⑶ 8脚灰线5v。
复位的PG信号线. 直接进南桥.

⑷ 9脚紫线+5v
为所有参加开机电路的元件供电.叫待机电压
+5SB(
当插上ATX电源后,ATX电源的第9脚送出一个+5V的电压,通过一个电阻后产生+3.3V电压分开两条路, 一条直接通向南桥内部(主供电),而另一条通过二极管 (二极管在这里起着整流,变化为单向导电的作用)再通过COMS的跳线针(必须插上跳线帽将他们连接)进入南桥,这时南桥外的32.768晶振才会起波.三大条件全部正常后你就可以用主板上电源排针来控制开机和关机了.)

⑸ 10脚黄线12v
{ cpu
核心供电、com芯片、风扇、pci接口}

    ⑹ 14脚绿线5v
控制脚。只有把它的电压拉低,电源才会启动,送出:+3.3v
+5v
+12v
-5v
-12v

二、判断主板电源口短、断路

用万用表的R档或者二极管档,测量主板供电口各脚的对地阻值.一般来说,都应该大于300欧.正、反向测量,数值相差不能过大。

橙3.3 阻值:300----∞

红5

绿5
600----∞

黄12
600-----∞

紫5
600------∞

灰5
600------ ∞

3.3V短路强制触发一般没问题!其他的有短路强制触发都有危险,不建议!)(插好电源,绿14脚接地,叫强制触发.也就是说,绕过开机电路,启动主板。)

几种短路的维修思路

ATX+3.3V短路的维修
ATX+3.3V
橙色
≥30Ω(早期主板PCI没有3.3V,阻值可能为无穷大)

I网卡芯片
I/O芯片
时钟IC
南桥
北桥
⑥声卡IC
MS-X

如果找不到短路点可以强制触发后触摸主板上各芯片看有没有温度升高的!

另外推荐方法是用直流稳压电源调成3.3VATX电源座的橙色脚做加电测试~一般本本维修上用的比较多~
ATX+12V短路或阻值偏低的维修方向
一般+12V短路或阻值偏低的可能性有:

1.COM
口芯片击穿

2.
核心供电上管击穿~

3.+12V
线路上的大的贴片电容击穿(小电容不用考虑!+12V足以让小电容灰飞烟灭!)
首先要判断是ATX20pin的12V短路还是ATX4pin的12V短路!
一般只接ATX20pin,如果可以触发 那就是ATX4PIN短路!:如果发现12V或核心供电处阻值偏低或不正常可以首先断开电感,然后测量是供电部分故障还是CPU座及北桥部分故障,不一定要拆掉所有的MOS管及PWM等,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打下核心供电上管D极,阻值正常~说明CPU核心供电部分和ATX4PIN没有短路!

有字数限制, 写不了多少字.  怎么办
还有   待续

网友:
好,我等着看呢,下面的呢,我新手,

网友:
不到一个月就大有收获了啊...活到老学到老,每天进步一点点就OK了

网友:
写得好,我们新手就需要这样的帖子,希望所谓高手们也发发这样的新手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