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3

楼主(2008-12-14):
下面是一些关于开机的资料。和一些相关的知识,让我们慢慢的理解、学习。
触发故障的维修流程
基本工作条件检查:1.测量ATX电源座有无短路~2.测量主板各核心供电点有无短路~3.测量主板SB电压测试点有无短路~4.接ATX电源测量有无SB电压(SB5V SB3.3 .....)5.测量电池电压是否正常6.测量跳线电压是否正常7.测量晶振是否正常起振8.测量触发排针电压是否正常。

以上条件都正常可以尝试短接触发排针来触发主板~

不触发首先应该判断主板采用的触发方式!
INTEL:
南桥+I/O
VIA:
南桥+门电路,南桥+I/O,南桥独立完成触发
SIS:
南桥+门电路,南桥独立完成触发
NIVDIA:
南桥+I/O
另外V星的MS-系列芯片和华硕的AS-系列芯片会参与触发~这两类的触发流程相对复杂~
不触发就是不上电.
也就是短接PW-ON或ATX的绿线黑线短接 ATX没有送出+3.3V +5V +12V 或是电源IC检测到ATX存在短路,则ATX切断所有供电.
电源有故障会引起不触发
电源IC有故障也会引起不触发

首先必须满足触发的条件:
1.
跳线上必须满足2.6V以上的电压
2.
待机电压必须正常.3.3VSB在A14脚可以测到
3.32.768KHZ
必须起振
4.
开关上必须满足3.3V以上的电压
5.
点击开关后,开关将信号发出到VIA的南桥

INTEL
的IO,较老的主板会经过南桥

SIS
的南桥

他们收到信号后会检测前4点是否满足,不满足就不会发出信号,后面电路无法工作
也就没有办法触发

他们收到信号后会检测前4点满足发出信号,经过线路到绿线最终把绿线拉低完成了触发.
触发,应分为2种:1.短接ATX电源14脚到地,电源触发,通电,应叫电源触发。2.短接PW-ON针,ATX14脚低电平,主板上电,提供+-12V,+-5V,3.3V等电源。(排除电源损坏),应叫主板触发。 2。应该叫正常触发比较好吧?! 1。已经绕过了整个触发环路,对主板来说叫强制加电比较符合实际。虽然它触发ATX电源,但主板没有参与触发过程了。
看下面的几个电路图
触发电路分析:
经过南桥的触发电路(见图5-1、图5-2)

图5-1
分析:在触发电路中凡是参加开机的元件均由电源9引脚(紫)提供+5V供电。+5V高电位经电阻R1、R2,在PW-ON非接地端形成+3.3V高电位。当PW-ON被触发(即闭合)瞬间,+3.3V高电位信号被拉低,变为低电位,南桥接收到低电位信号向电源14引脚(绿)发出低电位信号,将POWER(14)+5V高电位拉触发电源工作,实现开机。
图5-2
分析:当PW-ON被触发(即闭合)瞬间,+3.3V高电位信号经反向器(如7404等)转换为低电位,南桥接收到低电位信号向电源14引脚(绿)发出低电位信号,将POWER(14)+5V高电位拉低,触发电源工作,实现开机。
经过I/O芯片的触发电路(如图5)
图6
分析:过程与经过南桥相似,只是由南桥控制I/O芯片,通过I/O芯片发出低电位信号将POWER(14)+5V高电位拉低,触发电源工作。
虽然各主板厂商采用的触发方式不尽相同,但最终实现的目的却是一致的。通过分析上述几种触发方式,可以用触类旁通的方法对采用其它方式触发开机的主板进行剖析。此外,还有部分品牌的主板有自己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如华硕(ASUS)。

第一篇 不知道为什么发了2次.

还有  待续

网友:
图片没有了????

发贴中的图片 怎么没有了?   哪位大侠告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怎么发的?图片要按附件插入到帖子里的。
提醒你一下,把内容发到一个帖子里。

网友:
本以为新手必读内规定 “维修菜鸟”可下载资料,无上传权限。(上传权限对初级维修员及以上会员开放。根据级别可分别上传2-10M。)
经试验过,维修蔡鸟也可以上传上限1M的附件。你再试一下吧。

网友(2009-02-02):
谢谢楼主,辛苦了,有资料学习起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