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e 下ghost后分区丢失 想知道是哪里搞错了

楼主(2008-12-14):
最近郁闷的很,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U盘的ghost xp ,进pe分好区后就开始ghost了, 用的是诺顿ghost 这个工具,ghost的过程一切正常,最后顺利进入xp的操作画面,心中暗喜,可当我打开"我的电脑"后顿时傻了眼,原先分好的区只剩下C盘,这个C盘是整个硬盘的容量,并且把QQ等一些程序装到我U盘去了(当时没把U盘卸下)这时我就迷惑不解了,到底我是哪一步搞错了,后来再测试发现不是U盘没卸下的原因,想请教一下高手这个问题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正确的方法是:Local→Partition→From Image
你可能做的是:Local→Disk→From Image

网友:
可能我就是那一步做错了,谢谢这位大哥的指点,幸好我用的只是自己测试的硬盘,如果是客户的就惨了,呵呵

网友:
应该是2楼所说的原因。
如果C盘容量有个几G的话,用diskgen 等软件 能把后面的分区恢复出来的。

网友:
楼上的说得都对,我无语

网友:
还可以用易我分区表医生3.5把后面的分区恢复出来的。

网友:
partition和disk选择错了,一个分区,一个是磁盘的意思~~选错的后果就是LZ的那种情况,做技术的一定要细心,不然后果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