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硬盘这样 正常不

楼主(2008-12-15):
使用的过程中偶尔有异常响声  ST 80G 串口的硬盘   硬盘前面20% 的时候读取时间全部是3MS  到后面就全部是斑马点了  这个硬盘还在保修期 如果拿去商家他会用什么东西来检测好坏?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斑点属于正常的不?
如图:

网友:
正常的斑马点,只要没有红点,如果绿点多就可能不好用。

网友:
从图上看应该是正常的,这盘是什么接口的?SATA的盘供电不好的话在工作中会有易响。

网友:
ST 80G 串口的硬盘   硬盘前面20% 的时候读取时间全部是3MS  到后面就全部是斑马了点了

网友:
这正常啊
很少有盘曾头到尾都是小于3的,除了新盘
没有红绿块就没问题

网友:
都是黑白的,看样子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以你的图片看起来正常的,都是黑白的,没有红色的。

网友:
看不清,色差有点严重

网友:
相当好的盘,修硬盘得人能把坏的硬盘修成这样,肯定是个很高很高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