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开机时亮时不亮,大电容鼓起一点,请帮忙

楼主(2008-12-15):
一妇人拉一显示器过来,说开机图象左右缩小,打开一看,管座附近一电阻脱落,估计修过,焊接上去,还不行,把IC的焊接点全部扫焊一次,开机正常.
几天后,拉回来说有时候不显示,是开关坏了,要换个长一点的开关,我纳闷中,开关还能随便换?
打开一看 开关无法换,触发开关和电脑的一样子的,开机有时显示器(电源灯一亮就显示) 有时候一按下去什么都没反映.
研究估计是开关电源电路的问题,一看到一1500UF 400W的大电容有点鼓一小点不破,请问大概坏在这吗?要换一个去测试看看吗?

网友:
150UF400V大电容换一个就是

网友:
先换了再说,很多电容到冬天就没怕冷。

网友:
按开关有时能正常.有时不正常.确定这个问题是否由开关引起的.这个很简单.找出开关的两个开机触点.用镊子短接不就可以确定了.另外,电容是否有问题.除了看外观外.也可用测电压法来确定.

网友:
答案有四种
NO1:大电容引起的
NO2:电源部份的小滤波电容引起的,外观根本看不出来,(因为贴进散热片的小 电容被散热片的热量烤干了,导致电压不够,所以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NO3:开关的问题。
NO4:电源部份有虚焊,通焊一次就行了。(本人遇到过一次)
这是本人解决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的四种方法供LZ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