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931C高压板图纸和原件代换资料

楼主(2008-12-15):
求助各位帮忙发一份啊   场管是CD6P17   IC芯片是SEM2005
拜托各位高手了

网友:
场效应管是高压板上的吧你把型号看错了吧 sem2005 可用ces2005代

网友:
谢谢啊

终于有人回复我了  场效应管是高压板上的型号绝对没看错 我也纳闷为什么是这个型号一直没有资料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因为只有你回复我了 感激啊!

网友:
HOHO~~~~我也来掺和一脚吧

四川小王 -5 恶意灌水

网友(2009-02-22):
我也修了一台三星G19P是高压板(电源高压板一体板)损坏,因为没有场管CD6P17 、高压 IC芯片SEM2005
的资料,所以只有加高压板来解决!

网友:
没有的话就直接换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