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5液晶偏红

楼主(2008-12-15):
一台LXB_L15液晶显示器颜色偏红,但菜单正常,在无信号输入的时候,提示语和黑背景都正常,只要有信号输入,就偏红了,在黑背景下最明显,已换过灯管、VGA线、屏线、电源、重新刷过24C16数据,还是一样,RGB三针对电阻值无均为76.2欧,在黑背景下还类似干扰纹的现象,因手上无编程器,无法重刷MCU,不知道是不是MCU出了问题,还有此机怎么进工厂模式啊,各种方法都试了,还是进不了,机子是,昆山仁宝代工的

网友:
是屏到驱动板的排线接触不良,更换排线或加焊排线座。

网友:
以前遇到过晶振下边有个14个引角的芯片是74HC14把他换了试下

网友:
直接刷MCU,记得把电源部分顺带也检查下

网友:
如果我是你就会先用高压板点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
灯管已经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直接 换驱动板  试试

网友A:
前天刚修过一台明基的FP71G+U,也是类似的偏红,不过没这么红,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刚修过一台明基的FP71G+U,也是类似的偏红,不过没这么红,是排线的问题

我想如果是排线问题,那菜单和没有信号输入时也应该偏红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认为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更换VGA线试一下,估计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VGA线试一下,估计是它的问题。

VGA线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为还是程序的问题,

已经发了块MCU,还是路上,拿到再试试看

网友:
已换新的MCU,还是老样子,继续求助

网友:
你用通用板点了没有?????

网友:
这款机器我有一样的主板`   你机器修好了不

网友(2009-02-26):
是灯管坏了,更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你傻啊 ``你先用一块好的屏试试``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2009-12-24):
我有一块15寸的屏,用通用板也偏红.检查下,是不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