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从基地买了个电源测试仪,-5v灯不亮

楼主(2008-12-15):
从基地买了个电源测试仪,-5v灯不亮。。。

莫非电源上没-5v了???

还是那个测试仪器有问题了

电源没白色线(-5v)  工具没问题

网友:
有些主板没有串口,并口等老的接口也就不需要-12V,没有-5V的电源比较少见。
这个要看具体的电源了。你可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谢谢。那估计就工具坏了

网友:
多换几个电源就知道了啊! 没有-5V可能是正常的!

网友:
------------------------------------------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确认是工具问题请速和客服联系。

网友:
好的 ,我回去测量下

网友:
-5V是给软驱供电的,现在很多电源没有-5V

网友:
现在的电源,都没有-5V了 。。。

你看下,你的电源上没有白色线。基本能够确定,不是工具损坏。

网友:
是没白色线,工具没问题。谢谢

网友:
里面有假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