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12故障

楼主(2008-12-15):
一台LG L1520BL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屏的上边三分之一显示正常,下边3分之2为纯色竖彩条,请教是那里有问题啊?

驱动板和屏芯片都换过了故障依旧,谁有LG L1520BL液晶屏上屏电路图啊!请各位指导一下维修思路啊!

网友:
测测屏电路上的那些排阻一个个测总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