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F1才能进系统

楼主(2008-12-15):
开机嘟一声
           出现一大板英文
    左下角显示press  F1  to  Resume      要按了F1才能进系统

   已经关闭了软驱了还是这样..请个位指教 .谢谢

网友A:
那一片英文是错误提示
首先得知道是啥错误才能对症下药。
最简单的办法进bios恢复成默认设置,关掉软驱。保存设置退出看看
一般绝大部分由设置引起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关于bios设置错误引起的提示网上有很多介绍
可以下载下来对应着看看

网友:
按F1有很多原因,我遇到过两次笔记本BIOS都设置好了还是要按F1发现是硬盘的问题。大家遇见过吗?

网友:

在BOIS里有个要不要按F1等待的选项,设为Disabied就OK了

网友B:
把主板上面的电池放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一般为键盘设置,未插键盘就会检测不通过

插上键盘就不会提示按F1了

网友:
还原BOIS试下,看下电池是不是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片英文是错误提示
首先得知道是啥错误才能对症下药。
最简单的办法进bios恢复成默认设置,关掉软驱。保存设置退出看看
一般绝大部分由设置引起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关于bios设置错误引起的提示网上有很多介 ...

恢复 放电都试过了还不行..出现的英文大至上是显示主机的配置

网友:
确定与设置没有关系,就是南桥或周边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错误提示一般在按F1的提示的上方的一行至两行
即使是在报错画面上基本也是绝大部分都是主机信息

网友D:
我遇到过硬盘坏的.有了几个红绿块.开机就让按f1怎么设BIOS都不行.换个硬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硬盘坏的.有了几个红绿块.开机就让按f1怎么设BIOS都不行.换个硬盘好了.

硬盘坏引起开机按f1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屏幕上会提示硬盘出错
关于bios设置这部分平时用到的英文单词不多,死记硬背也很容易
重要的是看懂提示

网友:
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设置好coms后就不用按f1了,断电后就要按f1,如果这样的话就是coms不保存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麻烦了,有的品牌机主板有这样的事情,动过硬件了好象要重新检测要进行设置,上次我们遇到的dell主板和一个华硕主板就类似情况,有的是开机自动进coms,反正我们怎么设都不行,后来让他拿到售后去他说别人就设置了下就好了,但我们现在也没有搞清究竟怎么设,有知道的老鸟说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主板上面的电池放下电就可以了

可能不行的.............

网友:
一般都是主板保存不了CMOS

网友:
看看电池有3V电压没有,如果没有就更换电池,进COMS关闭软驱保存退出就OK了,如果电池有3V电压,那应该是COMS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有些是Halt on  选项设成NO ……就OK了

网友:
也可能是软驱哪里啊!你进去bios哪里看看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嘛,f1好多都是硬盘有坏道的

网友:
一般都是软驱设置的问题,关了了就可以了,、
那你按他们说的硬盘看下了啊

网友:
是这样的呀///////////////////////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4楼的正解,改下设置吧~

网友:
哈哈!你那什么主板啊!关F1有的主板都不同!我碰到过有好几种关F1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是换了电池 进bios设置下就好了
不知道是和你一样的毛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