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SPD刷不了,怎么办

楼主(2008-12-15):
我有一跟DDR1  512   8位16片的内存,只能在SIS的板子上使用,估计是SPD坏了,但是我进系统用Thaiphoon刷写不成,根本发现不了只内存,用ha_SPDTool汉化的也是发现不了,如图

网友:
先运行一下CPU-Z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高手指点,我按你的方法试下,希望能好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不行啊,还是那个啊,谁教我下该怎么弄,谢谢了

网友:
绝对可以! 我测试过!
你看看CPU-Z里面有没有正常识别到内存的SPD信息?如果识别不到有可能是你的芯片组驱动没安装或者开启了杀毒软件!

网友:
板主啊,我用你说的CPU-Z试了啊,能检测到是DDR的,还能检测到是512,别的什么都不显示啊,你说是主板驱动没装完?不会吧

网友:
我试了啊,按你说的,驱动都装了啊,我这系统没杀毒软件啊,我截图了你帮我看下啊,谢谢你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呢,驱动都装了,我确定

网友:
不要用SIS的芯片啊~
看现在的情况你只能用编程器刷新了!

网友:
这个和sis的芯片有什么关系?我的sis主板可以正常使用,倒是觉得用英文版的SPDTOOL试一下。实在不行看来就真的要用编程器了,自己做一个并口的24系列刷写器,电路简单,也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