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幅大不可调

楼主(2008-12-15):
AOC的,行幅大不可调,拆掉行幅管依旧,换双阻尼无效,枕形无失真。补焊CS所有电容,枕校电容依旧,

网友:
顺着行幅管C 极往前查

网友:
查源头.CPU.

网友:
二次电源多少?双阻尼管中点电压多少(拆行幅管时)

网友:
该机已修好!
后来查到,双阻尼中点,还有一支路上,有两个二极管中间还上串一个10欧的电阻,其中有一个二极管正反向读数便29,
查看别的好板上的该处二极管,正向压降为170,可能是肖特基二极管,用一个代上后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