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楼主(2008-12-15):
一台06年5月的组装机,主板是昂达RC410T,机箱电源是富士康的。里面的电源是杂牌的,很轻,估计被JS骗了,从今年5月份开始,出现了如下怪毛病:一按开机键,电源指示灯闪一下,CPU风扇随之抖一下,然后就没反应了。必须把电源断了,再按开机键才能开机。开始,这样做一两次就可以开机了,慢慢的这样做的次数越做越多,最近竟发展到要做几十次才能开机,真是烦透了。前不久我把电源拆开一看,发现有几个1000uF的电容鼓了,换了之后并没有改善。昨天我把主板打扫了一下,无意中发现:把那个4 PIN 电源线拔掉就能开机,然后再插回——开机,一切都正常,这样就不须要反复断电——开机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在网上买了个新电源,装上后故障依旧,看来真的是主板出问题了。唉,白买了个电源。

网友:
像你这样的故障最好还是换一个电源试一下。如果故障如旧,那就主板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有可能电源问题。

网友:
有些故障必须通过代换来确定

网友:
电源问题。

“把那个4 PIN 电源线拔掉就能开机,然后再插回——开机,一切都正常,这样就不须要反复断电”,你这样做是取消了主机对电源的检测开机功能。

建议先更换+5Vsb两个电容,检查PG电压是否正常、检查+12V、+5V、+3.3V带载时是否电压下降过大,排除插件的接触不良,少带硬件看看。

网友:
建议更换个质量好的电源省得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