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同型号,同容量的硬盘,更换电路板之后,不能正常格式化。

楼主(2008-12-15):
主板能认到,但是DM、PQ认不到,效率源测全是坏道,Lformat说是注册错误。该怎么办?

网友:
同型号,同容量的硬盘不等于你就可以换,除非把原来的ROM换到新板上.

网友:
请问有没有办法更改ROM里信息让他可用呢。

网友:
应该是换电路板的话,得电路板的型号一模一样。并不能简单的看硬盘的贴纸上的型号和容量一样就可以换的。

换电路板的话,得看电路上的主控芯片、控制芯片、电路板上的贴纸型号这些一模一样才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