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不启动怎么修呀?

楼主(2008-12-15):
有一台联想“启天M475E的CRT显示器不能开机,按电源键无任何反应。请问各位怎么修?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查电源 看保险 什么数据都没怎么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不好意思,查过了,“三无”,保险没事,就是UC3842的7脚电压在12和14伏之间跳变。而且一次电源开关管的D极和高压包的初级电压也在300到1000的跳变。,请问各位,怎么修这台机?是联想15寸的。

网友:
很可能是UC3842的7脚外接的电解电容器失效,换一个试试。

网友:
‘高压包的初级电压也在300到1000的跳变’高压包吗?变压器的初级电压也在300到1000的跳变、说明以启动了。查2脚及外围。6.8脚电压怎样

网友:
你的问题 是保护保护的可能 原因是 行没工作 或高压包短路 或 行反馈信号回路故障

网友:
多谢大家帮忙,问题已解决。是行管烧了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们,你量的哪的电压啊300V到1000V????量错了吧。是不是量的行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