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合一U盘

楼主(2008-12-15):
我手上有天朗512和台电512各一个,拆开看过,都是一样的HY内存芯片,都有有第二块芯片的焊盘,于是我决定将它们二合一,选择把台电的HY搬到天朗去。辛苦的拆下芯片,再辛苦的焊到天朗上,插入电脑!坏了!还是512,用WINDOWS格式化还是512.于是我想到了量产工具。刚开始没找到天朗的量产工具,幸好我在基地找到了ChipGenius USB设备芯片型号检测工具,然后下载了芯邦(chipsbank)1180 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mlc专用.rar,使用它格式化这个二合一U盘,终于变成1G的U盘了!太开心了!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天郎U盘有问题,插入电脑有时没有反应。没加内存前也是!

网友:
芯邦(chipsbank)1180/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4.02

适用于芯邦CMB1180、1181、1183等主控方案
这是4.02版,一般量产不大于1G的闪存FLASH
需要量产MLC及大容量闪存请下载另一个MLC版本

芯邦(chipsbank)1180 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4.02.part01.rar

网友:
芯邦(chipsbank)1180/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4.02

芯邦(chipsbank)1180 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4.02.part02.rar

网友:
芯邦(chipsbank)1180/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4.0210

芯邦(chipsbank)1180 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下载V4.02.part03.rar

网友:
终于上传完了,好痛苦,不能一次性传完!

网友(2009-05-21):
最近找个修手机的朋友,用热风枪把内存芯片从天朗又搬到台电上面。上网找个量产工具格式化了台电。于是我的台电512变成了1G的U盘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真是天才

网友:
哦  要是能用别的内存芯片就好了一个片 2g呵呵

网友:
量产就相当于低格,所以不低格,U盘就认不到新加的芯片

网友:
芯邦(chipsbank)1180 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mlc版
5楼的不要了
这个是完整的

芯邦(chipsbank)1180 1183主控U盘量产修复工具mlc.rar

网友(2010-03-06):
我用上面的量产工具修复了一个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