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被我几次强行按电源键关机后,突然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8-12-15):
T40 被我几次强行按电源键关机后,突然找不到硬盘。

怀疑是硬盘问题,经拆出来后放到硬盘盒里,一切正常。。。

换另一个正常硬盘也是如此。。。找不到。。。
硬盘是保证没问题的,用新的试过,硬盘只要拆了在接上就找不到了,要多接几次才能找到,太郁闷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硬盘接口和南桥。
不过南桥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T40硬盘接口,开机时硬盘灯常亮,说明硬盘没有接好,当刚机时如果硬盘灯不亮就正常了

网友:
南桥的肯能性比较大啊

网友:
谢谢各位好心人,放了几天又好了呵呵,真牛

网友:
肯定要做南桥,不然过不了几天又会坏。

网友:
南桥烧空焊了,我看多了,过几天或一段时间你肯定要送去医院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