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风扇报错 高手说说看

楼主(2008-12-15):
开机 画面出现 风扇报错 之后就自己断电  关机了。。风扇共电脚有5V。
风扇是好的。。。

请问是不是所有IBM他都得检测风扇,要是检测不到就过不了,就断电是吗?

还有就是听他们说 IBM要是换风扇  都会报错 还没办法处理是真的吗?

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以前有个t22换风扇也报错,后来给人家拿去换了个风扇,不知道优美有解码什么的

网友:
测测电压反馈信号对不对啊?

网友:
你的t42是那种把显卡一起压住的长风扇吧。。直接换掉风扇试试。这种一般都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开机报FAN ERROR就掉电的,检查开机风扇不转,是T40的。价格没谈好没修,主要是心中没底不知道换风扇会不会再报错,那位老大帮忙讲讲。

网友:
我那风扇是 短管的。。
但是他们说换新的 也会报错哦,,心里没底哟。。

网友:
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我也遇见过一台,换了风扇也不行,最后风扇还砸到手里了

网友:
要不就是COMS里设置的问题了,换了风扇还不行的话,fen看一下是不是风扇和CPU座没有完全接触好也有可能报错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好 !过几天 也换个看看

网友:
如果有时报错是接触不好。
如换了还不好是板子电路问题

网友:
但是他的共电和反馈信号电压都正常呢。还报错  风扇是好的呢。
真 想不明白。。。

继续讨论 各位的高见!

网友:
好像跟反馈信号不兼容有关,我遇到过几台AMD的台式主机换CPU风扇,总是风扇报错,搞来搞去还是风扇问题,有时要换好几种风扇才能遇到正常识别的。以后遇到这样的报错就直接多换几种风扇试了,保证搞定!我也正在研究风扇反馈信号到底有什么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有道理,,顶。。
有天,也是有个T42机器风扇报错  我说打开看看。。还没说价格呢,,
  打开按了按,,好拉。。。。都没知道原因。当然票子也没收到。
  嘿嘿。

网友:
这个问题我好几次都没有解决,希望高手给点经验

网友:
报错的时候风扇是不转的。以前有一台东芝也出过这个问题,把风扇里面的一个像三极管的东西换了后ok了。

网友:
换下IO试试

网友:
今天刚换了个T43的风扇  很好的 没有报错的   客户刚拿过来说是报错 我看了一下 是报风错 就说风扇能修出来  后来修了一试 风扇根本就不转  是风扇电路坏了 我就叫客户换了个新的   就过了 没事啊  也不报错  我换过好多IBM 的风扇了 都没有报错  修出来的也不少  也都没有报错 连返修的 都没有   真搞不懂你们怎么就碰到了。。。。   别的牌子的风扇我也修出来好多  都没有问题的

LZ 把客户的风扇上到你的本子上试试吧  看看什么现象这不就知道是哪 的事了。。。

网友(2009-03-13):
换过几个R系列的风扇没出现风扇不错现象,但就是没换过T系列的风扇,希望有高手能帮住解释一下

网友:
千万别忽略了那个小片片的用处,如果没有他,就会报错,没有小片片,你将U上涂硅胶,再用FAN压住U,跟本接触不到U,压到的话也只是一点点,当然会报错喽!

网友:
来自: 江苏常州 来自 江苏常州
风扇报错应该是H8发出FAN_ON信号后,风扇接口3脚无反馈电压,Q81截止,导致送往H8的FAN_FRQ为高电平,促使H8发出相关的FAN报错控制信号并产生相应的电源管理动作。
因此,如果换风扇后仍然不行的话,就需要测量FAN_FRQ信号在开机过程中是否有高低的变化,Q81的损坏也会导致此类故障,但Q81损坏的情况下,风扇应该会有转动的。
手头未有T42图,看T43图来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