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手记:K3918导致故障类似主板开机故障的解决

楼主(2008-12-15):
维修有时有种规律:有时修不到某种东西,会持续数天;而一旦修某种东西,就连续送来。这不,好久未收到送修的显卡了,今天连续修了2块显卡。
    其中一块花屏,是因为1000VF、6.3V的电容引起,换后解决,问题简单,且不多说。
    另一块显卡,是跟着整机送来的。故障表象是,开机不亮(电源风扇不转)。拆机后,组成小系统(CPU+内存+主板+显卡),因为是独显,所以此小系统就随手安了显卡检测。这时可以看到确切的故障现象是:CPU风扇转一下,立马停住(兼有滋的一声响)。当时以为是主板的给CPU供电的几组MOS管坏了,经测后,显示都正常。就觉得很奇怪,CPU供电正常,怎么还能引起电源保护呢?测了开机电路、CMOS电路及复位电路,均无异常。因为修的东西多,就把此机放在一边。过了半天,店内的学徒来了,闲着没事,我让他测下这个板子,学学测量配件的方法。他要给主板接电,就问我要不要插上显卡,否则不能接通到显示器上。我说,这是个坏板子,接显示器上也不亮,你接上主板检测卡就可以看出问题所在了。于是,他接上主板检测卡,开机一点,竟然亮了,而且数码卡的跑数正常。我当时觉得奇怪:难道主板能搁好?于是,让他接上显卡再接显示器试一下。结果,主板的CPU风扇转一下,就停。又和半天前的情况一样了。但这个不经意的发现,让我知道了问题出在显卡上。一定是显卡某处供电短路,才形成主板电源电路保护。于是,拨下显卡,拆下散热片,细细检测,终于发现一个K3918的MOS管击穿。为了找这个管子,真费了翻周折。所以废旧主板、显卡上的管子都找了,就没找到这个管子。经查,此管的参数是30V、38A。于是找个65K03的管子(30V、65A)替换。换后重新组成小系统,开机运行十来分钟,均无异常。于是装机,一切OK。收了客户40元。
    总结:电脑开机故障,不要一味往主板电源电路上想。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显卡或网卡等主板插件,均可能造成主板开机故障。

网友:
补充一下,K3918是个N沟道的MOS管,   30V    38A.

网友(2009-06-07):
普通的N沟道管 。找主板显卡PWM电路的可以

网友:
明显12V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