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风板主

楼主(2008-12-15):
AOC的,行幅大不可调,拆掉行幅管依旧,且调节时,TIP122 B极有变化,菜单中调行宽为0时,还很大,换双阻尼无效,枕形无失真。补焊CS所有电容,枕校电容依旧,后检查这些电容,全正常。

网友:
原故障为烧行管,换C5929后,出现了行宽大不可调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代换行管是否与原行管同型号?

网友:
与原行管相同,

网友:
该机故障已解决
是双阻尼中点,另一支路上,有两个型号为PSI56R 的二极管对地的,阻值很小了,因此将双阻尼中点电压拉低,造成行幅过宽且不可调的

网友:
PSI56R取下可以不要不?

我前天修好一台方正的,是直接取下来没有要,后来想想不大妥当,想找一个焊上就是找不到。现在想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替?如果不要有好大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压降小,160的值(二极管档测得),我是从另一个旧板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