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HP F388的电脑板?

楼主(2008-12-15):
有一台HP F388 喷墨一体机的电脑板坏了,大家谁有吗?如果没有新的,旧的拆机是好的也可以考虑呀.不过,如果太贵了就不必考虑了,新机才几百块钱..
电脑

网友:
去淘宝去看看撒.......
没有再找我好啦!QQ370117922\1346943930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在淘宝上找了下,确实有卖的.

网友:
我有一台F388,另一台1406板子都一样,邮寄很麻烦的。
你可以试换彩色墨盒看下,这种打印机不支持单墨盒打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台机是主板烧了,电源一插上就冒烟.电源盒保护停止输出电压.所以只能考虑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