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音响坏了好久,请教高人..

楼主(2008-12-15):
这个音响是低音炮加两个喇叭的那种,小喇叭是好的
现在问题是低音炮向小喇叭输出端有一个声道坏了,我只能两个喇叭并在一个声道上用
请教高人,低音炮里面是啥坏了?
问题

网友:
估计功放集成块坏了

网友:
功放块坏了 你拆开看哈是什么型号的 用DH2030的 也有用LM1875的 好点的是用TDA2030 都是五脚的

网友:
估计是功放IC坏了,也有可能是接口坏了

网友:
前两天我也遇到一个,原来是卫星音箱只有一个有声音,去了一看,原来后面的插头没有插好!插紧就好了!呵呵。。。。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毛病!

网友:
一般都是功放IC或滤波电容坏。

网友:
还没拆过音响呢!我的音响也坏好长时间了

网友:
今天换了TDA2030功放管,问题依旧
今天把小喇叭线直接接到了印制板上,还是一个声道响,排除了接口
从外观上还看不出电容坏,明天拿个万用表来测一下

网友:
4558也坏得多!

网友:
一是TDA2030功放IC烧坏的,测下+/-12V供电是否正常和供电电阻是不是烧断.也可能是接口和音频线问题,甚至电位器有问题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1.拔下声卡后面插头。把音量开到最大,用手指触摸音响插头,看两个音响有声音没有。
2.如两个都有。那就是声卡问题。
3.如没有那就是音响问题。

网友:
基本上都是集成快坏了,国产常用的一般是TDA2030

网友:
拆开拍个图片来啊.;

网友:
是电位器坏了吧,要不就的接口虚焊了

网友:
我的漫步者和你的一样,功放块坏了一个,换了就好

网友:
检查下接口是不是虚焊了。也有可能功放集成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位器坏了,前天我有一个音箱也是只有一个声道,换了一个电位器。OK!!!

网友:
要知道那里坏了,最好是拆开看看,有的毛病,用眼睛能看出来,在看不出来的话就只能用万用表量了。

网友(2009-03-06):
低音咆,就哪个几个东西,不用很久就可能查出,只要身边有配件代换一下就OK,你说的问题一般是哪个IC坏多,现在不是就看看你的哪个扬声器有没有用???

网友:
低音炮里有功放电路,其中那个声道的功放块坏了,它和另一声道的电路是一样的,你可以参考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