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K431点不亮

楼主(2008-12-15):
一台清华同方超锐K431,电流跑到0.75就不动了,这种情况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希望高手能过来看看

我的一台和lz一样的笔记本,也是不亮电压正常,手摸南桥很热,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不同的电脑电流也不一样 电流可以帮助检测故障范围  但不一定看电流就能判断出故障 你要至少吧你检测的思路和方法大概说一下 别人才能帮你分析  你现在的这个故障有可能内存没有过 有可能到显卡了 也有可能有桥虚焊

网友:
清华的K431的机器换显卡就好,原因是这款机器的显卡散热有问题,现在再保的K431在换板子的同时都换CPU的长管的风扇了,这个新风扇是和显卡的散热片做到一起的.建议你在换完显卡后也要换散热器

网友:
我的换显卡就好了,不过今天用送过来一个同型号返修的,估计显卡有挂了,头疼

网友:
是不是南桥啊。我碰到的南桥是nf430-n-a的桥啊。很汤啊。。

网友:
北桥集成显卡挂了,我加焊N个了都已修好

网友:
请问我的本本电流跑到1.1a多是不是也是显卡挂了?还是这机子的通病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