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锡炉制作构想--欢迎探讨

楼主(2008-12-15):
抛砖引玉,大家不妨来谈谈。

打算做个微型锡炉得找点材料,确定尺寸,确定加热功率。
根据主板上的插槽、接口和BGA芯片,锡炉口径用14cm X 4.5cm是一个合理的尺寸,可以处理所有这些部件。
炉体的深度不要太深,否则所需的焊锡量很大,花费太大。有1cm深就可以了,这样估计也要1.5 公斤焊锡,买63焊锡差不多要250元左右,再大用的焊锡量就太大了。看起来好大的两条锡条就放进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里了(见图)。

这样的锡炉估计有200W加热功率就可以了,维持的话150W肯定足够。从耗电来说也比较节约。可以用多根内热烙铁芯当加热材料。 例如10根35W芯就有总功率350W, 可以简单用开关控制加热芯通断来控制所需功率。

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盛焊锡的盒子只是从烙铁架上找了一个7 X 4.5 X 1cm3的盒子,就是所需长度的一半,体积也是一半。放了2 条焊锡。放了个9V电池作为尺寸比较。

再和散热器比较一下

找来一个毒龙上用的散热器拆掉风扇。

再放上烙铁芯,刚好能放35W内热烙铁芯,运气不错哦!

最好加一个测温头

把焊锡盒子放到散热器上面

还要做盒子、支架和开关面板,暂时还没有找到材料。

条件太差啦,等我做出来可能到牛年马月了

网友:
盒子太浅了,温度流失的太快了!

网友:
热量流失可以依靠加热器补偿.

网友:
风扇散热器 和 电烙铁发热芯的接触面积太小。影响热传递。
风扇散热器,和你的小铁盘也存在接触不紧密的问题。

如果能找上一块,铝或者铝合金等的方砖。 在上面铣出一个锡槽。 然后在下面用台钻钻若干个和电烙铁发热芯等粗,等长的洞。把电烙铁发热芯和热电偶放进去,就太完美了!   而且铝砖的尺寸越大,储能,也就是储热就越多。效果越好。就可以不用大量的锡来储能了。

网友A:
张老  用硬盘的盖行吗?希望马上能有成功的结果,$$$买这个了

网友:
如果能找上一块,铝或者铝合金等的方砖。 在上面铣出一个锡槽。 然后在下面用台钻钻若干个和电烙铁发热芯等粗,等长的洞。把电烙铁发热芯和热电偶放进去,就太完美了!   而且铝砖的尺寸越大,储能,也就是储热就越多。效果越好。就可以不用大量的锡来储能了。
------------------------------------------------------------------------
办法是不错的,一直 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可是材料和机械加工能力缺乏.

网友B:
其实加热部分我可以不做的,盒子里的焊锡,我是用咖啡炉加热化进去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焊锡非常干净,光泽也很好. 就是耗电厉害一些.
我特别希望找一个尺寸好的盒子.

补一个咖啡炉的图片.这种炉子是密封的,很安全的.温度也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  用硬盘的盖行吗?希望马上能有成功的结果,$$$买这个了

    可以是可以。 但是加热是问题。 还有就是一定要固定好。我们施工队在安装变频器 给电缆线鼻子上锡的时候。就发生过锡锅被碰翻。锡浇到脚上的事故。 幸好我们都穿的是皮革做的电工绝缘靴。人没事。   还发生过锡锅翻了 倒到电炉子上。把电炉丝弄短路烧断的事故。  没办法。100多平方MM的铠装电缆非常的硬。非常有弹性。蘸锡的时候拿不好就把锡锅弹翻了。

                        所以告诉大家自己做的锡锅如果重量比较轻。一定要固定好。不要伤着人。

网友:
张先生,我有个少用焊锡的招——找一铁块,面积吗,以可以放入锡炉并方便取出为准,厚度吗,低于锡面1.5厘米即可。有此填充配重物在,何愁不能省钱呢?

网友:
9楼的主意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加热部分我可以不做的,盒子里的焊锡,我是用咖啡炉加热化进去的.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焊锡非常干净,光泽也很好. 就是耗电厉害一些.
我特别希望找一个尺寸好的盒子.

补一个咖啡炉的图片.这种炉子是密封的,很安 ...

你这一个炉子我见到过,我这边卖60元一个,

感觉做工很差啊,

网友:
我买的炉子做工相当好,唯一不好的就是拆不开,也许没有找到窍门。看来你那个地方做的不够水准。

网友:
张老买的咖啡炉的品牌型号发上来,我也买一个,但要告诉我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