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845GL 跑码正常,一会报警长响

楼主(2008-12-15):
昨天收到一主板,信息如下:
主板 ID 03/27/2003-i845-W83627-6A69VQ1GC-00
主板名称 QDI BA1 / BA1/GV / P4I845GL / P4I845GLM Pro / P4I845GV / P4I845GVM Pro / PlatiniX 2E/333 / PlatiniX 2PE/800 / PlatiniX 7B(L) / PlatiniX 8 / PlatiniX 8/333
客户说有时候能点亮,有时候不能,经测试跑码能跑26,开机正常,一段时间后点重启后跑码也能跑26,但报长响。显示到联想的LOGO后左上角光标闪动,一直进行,但就是不能进入系统,自检应该没有完成。停机一会再重新开机正常。一会又出现这样的状况。请问各位是哪一方向出现了问题,是内存内存部分不?
附个主板图

网友:
报警查内存·······

网友:
1.内存条确认是好的
2.内存插座确认良好
3.内存供电确认

网友:
内存条是没有问题的,在另一台机子上拆下来的试的,内存插槽打值正常,且第一次开机时候能进,只是开机一段时间(10分钟吧)再点重启时报长响。

网友:
检查内存条,然后再查DIM,清洁一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刷BIOS看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有几跟内存啊.是不是多了不兼容啊

网友:
在开机画面报警,Reflash bios不好就有可能是Hardware monitor不正常,查IO侦测温度电压,风扇转数

网友:
如果换过了条子,而且内存插槽也确认没问题,那就着重查下内存的供电方面吧

网友:
进CMOS看温度如果正常,就把网卡关掉,试试。。。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不行压一下北桥
是不是北桥变形或性能不良

网友:
检查内存的拉低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貌似发热后内存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