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845,诊断卡代码FF,复位灯常亮

楼主(2008-12-15):
手摸CPU不发热,应该是没工作,测复位开关电压正常,论坛上找了很久没找到相关资料,大侠帮忙给个具体的解决办法,要测量哪些关键点,或者给个有用的链接也行。

网友:
CPU不发热就查CPU工作的必要条件啊.看下满不满足

网友A:
CPU供电有没有啊,先查供电,再查复位了。 供电都不正常 肯定没有复位,具体要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有没有啊,先查供电,再查复位了。 供电都不正常 肯定没有复位,具体要看是什么问题。

测场效应管(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上管和下管的区分)的电压,3个管的电压12V,3个管没有电压。

网友:
CPU没供电引起复位灯长亮。查CPU的供电咯。CPU旁边应该有几个用铜线饶起来的东西吧?用表测一下这东西的脚看有没有1.6--1.75V的电压 如果没有就看看CPU的场管有没有坏。。如果没有坏就更换电源IC。。一般是一组一起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