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屏闪?

楼主(2008-12-15):
屏开机一直晃动? 我怀疑电源问题 试着换了1507.开关管.光藕.431.还有一些电容都不行.高手们帮忙指点一下哦 先谢谢了
电源

网友:
检查一下2次电源吧,一般17CRT都是FTB坏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比如电源部分的滤波大电容,场部分的个别电容失效会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