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610疑难问题

楼主(2008-12-15):
康柏N610 有时可以通电,通电后就可以正常使用,有时要连开好几次才通电

查电源板没有短路,3/5V对地电阻直也正常,

1632和MOS都换了,南桥都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求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说清楚一点,这个机不开机的话多数都是电源板的问题,找一下小东西。

网友:
刚试了,加热一下电源板就可以开机,等冷了后又不上电了

网友:
把3V5V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