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不正常

楼主(2008-12-15):
开机进系统时,走WINDOWS进度条能走1分钟,甚么问题,硬盘检测过啦,格式化重新做系统啦也
Windows

网友:
我觉得应该跟南桥有关,或者是找一下接口附近的东西。

网友:
先卸下光驱 再启动看,T43光驱老是出问题的,

网友:
不应该考虑光驱吧,理论上应该是显卡那一块吧,即将出现鼠标的界面,此时光驱应该是没有工作吧

网友:
最小化启动一下看看,光板点一下呢,不行在细看一下有没有少件,然后在桥

网友:
我碰到过是南桥问题,跟你说的差不多,滚30下左右才进去

网友:
我也碰到过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确定是南桥问题! 做过两个的

网友:
有时南桥要是有问题,就慢得要死就,像586的机子装了xp一样。

网友:
DMA没打开吧

网友:
换换内存试了吗? 要是换过了 南桥的可能大了

网友:
我遇到的是内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