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场管的G极和D极的电压一样高,那么S极输出多少??

楼主(2008-12-15):
若场管的G极和D极的电压一样高,那么S极输出多少??还有当G极的电压高于D极时,S极输出多少??

当d=5v,g=0v,s=??
当d=5v,g=5v,s=??
当d=5v,g=12v,s=??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假设N MOS
具体要看Vgs压差,一般》1V就可以导通了

网友:
当d=5v,g=0v,s=0
当d=5v,g=5v,s<5V
当d=5v,g=12v,s=5V

网友:
只要g极电压高于s管子就导通了

网友(2009-02-24):
兄弟你给的
当d=5v,g=0v,s=0
当d=5v,g=5v,s<5V
当d=5v,g=12v,s=5V
对吗?

网友:
这个电压要看是N沟道的MOS管还是P沟沟道的MOS,不同的MOS管是不一样的。

网友:
6楼的说得不错,还是得看是什么MOS管了

网友:
具体要看电路,如果S是地的话那它永远是0

网友(2009-04-13):
不同型号的机器,它的引脚功能也不一样

网友:
d=5v,g=0v,s=0
d=5v,g=5v,s<5V
d=5v,g=12v,s=5V

网友:
高手云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