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哪根线是 -5v么

楼主(2008-12-15):
电源的哪根线是 -5v么???

我在电源上测了半天就没找到-5v。。。

请指点下

网友:
红5 绿5 紫5 -5好像没有的吧

网友:
没有-5v啊 。。。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84316-1-1.html

他们说没有的很少啊。

网友:
可能你的电源就没有,因为有些电源已经取消了.特别是比较新的.有的连线都不焊了.

如果是P3电源保证有.

网友:
现在生产的ATX 电源基本都没有 -5v的了。 -5v原来是供ISA插槽的。ISA扩展插卡其缺点是CPU资源占用太高,数据传输带宽太小,因此ISA是已经被淘汰的插槽接口。目前还能在许多老主板上看到ISA插槽,现在新出品的主板上已经几乎看不到ISA插槽的身影了,但也有例外,某些品牌的845E主板甚至875P主板上都还带有ISA插槽,估计是为了满足某些特殊用户的需求,如企业单位仍在使用的老式扫描仪。

网友:
谢谢 楼上2位帮助,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