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源的时候怎样防止被电到

楼主(2008-12-15):
维修电源的时候怎样防止被电到啊!!还有就是有哪些存在的危险,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
哈哈,就像一个捉蛇的问怎么才能防止被蛇咬了一样,回答只有细心加多学,多积累.手尽量不接确高压区

网友:
脚下注意绝缘,测量时单手操作

网友:
带绝缘手套。

网友:
测试时,一个表笔尖不要同时碰相邻的两个焊点.

网友:
最好搞一个隔离变压器就OK了

网友:
经常被电。都起茧子了

网友:
常检查漏电空开,干我们这行被电到是常有的事,漏电空开如果不顶用,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
脚下面要用绝缘的东西,座位要用木头的东西,实在不行,就找个大的隔离变压器,最保险,但价格要高些.

网友:
被电到是常有的事,没事.

网友:
220V隔离变压器

网友:
用隔离变压器稍微好点,

网友:
人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呀,自己小心高压电路部分就可以了.测低压部分时用纸将高压部分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