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的电源接口

楼主(2008-12-15):
修过此机的人都反映电源接口问题,这次让我给碰上了。开机闪黄灯,掉电。
手里还有另外两块主板,但都没有电源板,换上一试,情况相同,感觉主板还好,于是先修电源板。测量的过程就不累述了,最后听大家的,焊接口。
可是,焊了几次都不行,看着不错,可就是不起。于是试着托锡,结果总是连线,学艺不精,郁闷呀。
老老实实一个个焊吧,直到眼睛酸痛,还是。。。
相信应该是接口的问题,可怎么也弄不好,各位老师傅给点建议吧!

网友:

把主板与电源板接口处打上热熔胶就可以了~我修了几个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能详细的讲一下吗,是焊好再打胶吗?

网友:
其实稍微焊焊就行~你用热熔胶打的时候 先别把版子放在壳里面~固定没问题之后 把他放进去 如果你感觉不结实的话  在按这接口用风枪吹吹~ 我就是奋斗的新菜鸟~~呵呵~~弄不牢 bios也不会保存  等等一些问题!!!

网友:
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TE2100的通病就是主供电板的接口虚焊,加焊不行的话,就要更换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