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400的风扇故障

楼主(2008-12-15):
此机开机后风扇正常自检一下,然后就开始间隔性狂转。大概没每秒一停然后以最高速转三秒。
风扇是四芯的,一条5v,一条地线,剩下应该是控制了。
现在5V正常,狂转时控制线一条5V,另一条从5V到0跳变;然后5V跌至1V左右,如此循环。(也许时序量的不是很准)
跑电路,一条控制线接了一个5脚的芯片(两脚接5V,一脚接地,一脚接风扇,一脚走向CPU),不知是什么芯片(希望哪位能告诉我),但是换了一个好的,故障依旧。
量了一台好机器,两条控制线的电压大概在3.3---5V之间变化,转速随之改变。
现在没有主意了,因为另一条控制线应该是来自CPU,也不知是不是CPU附近的什么东西坏了(CPU确定是好的),哪位大侠给点思路吧!

网友:
今天把其中的蓝线拆了(因为上面的电压老跳),另一台控制线电压维持在3v左右,风扇一直中速转。
但是在系统中还总是提示风扇错误,只好把东芝的应用程序都卸载了。
虽然勉强可以了,可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能彻底解决。哪位对4芯风扇的原理有研究,能不能给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