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X问题

楼主(2008-12-15):
明基 FP71GX刚试时黑屏,打开测到C5707击穿和11P06有一个击穿...还有保险电阻,这些都换了..以为好了,测试10多分钟又黑了..发现C5707,保险电阻又烧了..之后仔细测量,发现经变压器出来的一个5V,一个20V..正常...但在开机时,20V的跳变到差不多30V了..把保险电阻断开,就是20V后都断开了..按下开关后,它的电压也会跳到30V..5V输出是正常的,这个应该怎么搞呢...                         还有就是光偶是怎么测量的....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

网友:
光耦是一边一个发光二极管,一边一个光敏接收管。要两个万用表配合着测量,但有时候测量是不准确的。建议你换之,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那这光耦是怎么代换,有什么要求的吗...我这是L0541    817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用PA 123  应该就能用!

网友:
c5705是和9024配合用的,一般两个全换了

网友:
明基通病,论坛上关于这方面的帖子太多了.自已去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BB%F9%D2%BA%BE%A7

网友:
1.如果C5707 旁邊是 .22 的塑膠電容 ~ 請換掉試試

2.如果是 .15 的塑膠電容 ~就不需要更換

网友:
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  还有实在不行换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