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主板怪毛病

楼主(2008-12-15):
我有一块865,接IDE不进系统,但接SATA正常,谁知道什么毛病????????????????

网友:
有没有电容爆?如果没有电容爆、一般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还有  bios设置看一下

网友:
IDE口有问题。查工作条件呢。换IO

网友:
因该是BOIS设置有问题 和主板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