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X550花屏

楼主(2008-12-15):
ATIX550 128M的显卡,小花,在XP下按刷新,没有小花,移动鼠标又出小花,经测试是第七个显存有问题,加焊所有的显存无效。有图,哪个才是第七个,我想换显存。

网友:
你这卡明明是X550,请你把标题改了,最好把测试结果发上来

网友:
你先用R3测一下然后把测试结果放上来吧.你这样说也不清楚

网友:
a卡核心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能不能去掉四个显存,改成64M,要去掉哪四个

网友:
第七个显存是什么意思啊,,,,,怎么不搞个测试结果上来..这样没法看

网友:
楼主用论坛里的R3测试的么?我怎么测试不了啊!

网友:
楼主请你把问题描述清楚,显卡是分A区和B,C,D区的不是针对像你说的第几个显存。把显存序列号和测试结果发上来。这样大家才可以有效地帮你解决。
方便别人也方便了自己。

网友(2009-02-23):
版主,能把A卡的软件用法那些用R几,简单归类说明一下吗,最好弄封面最上面点

网友(2010-02-23):
修好了没?我也有块550启动时花屏,断续竖条,进Xp正常,

网友:
恩就是把  基本除了BGA的不好搞其他的都可以搞定,成功率级高,、除非阵脚GPU通讯短路

网友:
我有显卡测试软件,可测试无显,花屏,可直接定位显存,需要的Q我1097682569

网友:
修好了没?我也有块550启动时花屏

网友:
只要不是全花基本都是显存问题,测量下20管脚和 7 8 10 11 13  阻止一样吗  一样的话直接换显存,看不测试报告,也不知道你说的哪个7片颗粒, 还好这个不是BGA封装的显存要不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