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不会把BIOS焊坏了

楼主(2008-12-15):
给一台TOSHIBA换BIOS芯片,因为焊了两次都连了一点锡,于是拆下重焊了几次。可是再开机有启动但是不亮了(之前BIOS和主板确认是好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焊坏过BIOS芯片,我焊的时候温度应该没问题,只是多焊了几次,不知损坏的几率大不大

网友:
继续怀疑你的焊接功夫。

网友:
100%怀疑你焊工没过关,哈哈 你处理焊盘的时候可以用锡丝把焊盘拖一下,在把BIOS芯片对齐,上面用镊子轻按,在用850转圈吹,如果你实在吹不好,难一就用风筒在板背面吹,上面如果不齐还可以边吹边调整
,这样是不会有虚焊的。笔记本可不可以在背面吹, 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