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我看看这个屏还能修吗?明基FP71G+

楼主(2008-12-15):
大家给我看看这个屏还能修吗?明基FP71G+,不联机是的图,联机后能显示,有很多线,右半边和不联机时一样,拿去修都说屏坏,屏显电路和驱动电路都在屏上,没有独立的驱动板。
屏坏

网友:
屏或屏电路问题.修复的成功率不高.

网友:
垂直線~~基本上沒有專門的工業儀器~是幾乎無法修復的

网友:
100%是电路问题。

网友:
修好可能性很小的,劝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和心思!

网友:
我有一次插拨了屏内的屏线也这样,原因可能是接触不好,然后我用橡皮擦拭了扁平线接头处,后来就好了,安装时注意两边均匀卡位。

网友:
像那种清况明基的是没有的修了。明基一般都是AU的屏

网友:
对!不要在它上面浪费时间。

网友:
这种故障,修复率低,除非有厂家专业修屏的工具!

网友:
除非有厂家专业修屏

网友:
連接到PANEL的排線清一清看看有沒有效,沒效就是panel的問題了。

网友:
基本没指望了

网友:
直接扔垃圾就可以了 不要去想别的

网友:
基本可以说是屏坏,我有这种屏,换了屏芯片都没好

网友:
那你只好,好好看看电路上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了,还有就是看看屏电路是不是好的? 要是屏坏了,你就只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