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08-12-15):
有一块杂牌845!3相供电其中烧了两个Q1换了以后所有的Q1 Q2 都剧烈发烫!
找了一块一样的主板把Q1 Q2都替换以后还是剧烈发烫!

那位大虾帮个忙!

网友:
你的把上下mos管子都换掉 有试波仪看一下波形对不对 还不行就是电管芯片有问题

网友:
有的CPU供电还供电到北桥,打下北桥的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有可能北桥挂了,测下CPU供电的稳压二极管击坏路或是贴片电容击穿短程路呀

网友:
应该有可能是CPU供电那里短路了

网友:
板子现在能点亮!就是剧烈发
烫!

网友:
量一下对地阻值,我认为还是对地有短种造成的。造成电流过大,发热。

网友:
量一下Q1Q2边上的小电阻和电源芯片边上的小电阻,就是哪些反溃电路不正常.

网友:
电源IC也要一齐换了再修。。。。一般攻管子后IC也会有问题的

网友:
问题解决1
同型号主板更换供电部分所有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