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昂达p4GL3图纸或维修思路

楼主(2008-12-15):
今天修一块 昂达p4GL3主板,  无内存供电,  这个主板应该是单MOS管供电 ,G级有6V左右电压,D级无电压,板是黑色的 ,直接跑不出线路来,   有2个电阻好像有点变色 用手一摸 ,完了 上面的印字没了,这两个电阻不知道是不是0欧的,都跟MOS管D级 相连,而且阻值都为0 ,  这两个电阻序号是R514, R515

网友:
分析
学会自己分析
如果确定这个MOS的D级是3V ,完全可以直接飞个3V过去试试

网友:
是不是这还块板呀

我帮你解决,拍上清晰的图片上来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主板是单MOS管供电 ,G级有6V左右电压,那说明G极正常了呀(八脚IC工作正常了),一般是5.5V左右.S极没有电压输出,那问题就出D极没有电压呀,你再试下那两个限流的另一端是不是与3.3连在一起的,或是开机情况下测有3.3V,那两个电阻的就直接短接就行了(一般不建议这样做,怕敢后面以后有短路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务必那个MOS管对地不能短路情况下).如果那两个限流电阻都没有3.3V.有可能的3.3V供电烧断了,我修过有的主板背面线路烧断了,那你只能是补线路或是飞来一3.3V供电呀! (正常情况下那个MOS管G极5.5V左右,D极3.3V,S极2.5V左右)
祝你成功解决!

网友:
谢谢你们 ,我直接用锡连了  内存供电就出来了, 但还是不亮 ,NB空焊了  不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