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B-F17069显示器高分辨率时右边亮带

楼主(2008-12-15):
一台01年AOC代工的联想LXB-F17069显示器在800*600分辨率时图像正常,但在1024*768时图像最右边显示不全,形成亮带,右下角时间只能看到小时,分钟后面就没有了,调水平位移跟着移动,测B+在刚开机时56V,800*600时76V,1024*768时99V,其它没发现有明显的故障,不知是那里的问题,请大侠们指教,谢谢

网友:
1024*768时电压好像偏低了

网友:
60HZ吗?不然B+有点低。查AFC电路

网友:
1024*768是60hz,曾试过上85,图像是出来了,不过有点压缩,但一会就烧了一个在枕校这边的IRF634,查不出明显的故障,换了行管后没有亮带,但图像有压缩

网友:
S校正电容问题。

网友:
此机已修好,是枕校电容的问题,刚开始我换过此电容,不过是个旧的,后来找来行扫描原理的资料仔细研读,认为还是正程时电压不够高,造成最右边图像压缩线性失真,最后再决定更换,不过修好后再量B+也不过是102,而另一台正常的才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