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08-12-15):
我有一个FSB的电源通点后开机转一下就停了,然后就开不了啦,是怎么回事呀,是电源的什么坏了啊?谢谢…………

网友:
大多数问题是里面有东西短路或者里面虚焊,折开来测测,你这样问问题,好难回答你的啊

网友:
能转一下,说明辅助电路不会太有问题,可能是保护电路吧,你看看紫5V,绿5V有没有电压,如果有一定是保护了

网友:
看一下电路板上面的电容有没鼓包

网友:
机转一下就停基本都是电源低压侧有短路,保护了。

网友:
5V和3.3V支路上输出电容变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