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设置硬盘的主从?IDE的方法在这里不适用!

楼主(2008-12-15):
一块PCI/SCSI卡,两块SCSI硬盘,全都是76GB,任何一块SCSI硬盘接在电脑上都能正常使用,可我想把两块硬盘都接在电脑上,一块做主盘,一块设从盘.
IDE的方法在这里不适用,请教会设置SCSI的硬盘的老师,谢谢~
电脑
硬盘

网友:
我翻阅了部分资料,说是设置什么序号,没有找到在哪里设置.
两块硬盘都是富士通的~

网友:
SCSI的硬盘主从应该由ID顺序决定。
参考----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70914/12/27911_743109.html

网友:
76G的和36G的接口完全不一样,~不过也谢谢楼上的朋友帮我找资料了~

网友:
还是自己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
如何搞定的也發出來大夥瞧瞧呀,相互學習

网友:
最近太忙了,很少来论坛~
回楼上哥们,SCSI的数据线头子上有跳线3组,把你要做主盘的跳上就可以了~